组态王与仪表通讯浮点数怎么处理

楼主(2022-04-26):
用组态王软件与温控表modbus rtu通讯 ,仪表上显示是的29.5的温度!通过组态王读上的来的数值是295.怎么样可能显示成与仪表一样的浮点数呢!有知道的高手吗?

网友A:
在变量定义的基本属性里面,把最大值与最大原始值设置成1:10的比例,看看行不行

网友B(2022-06-10):
建两个内存浮点数变量,在命令语言里赋值就可以了

例如:

Float_温度_1=YB_温度(这个是MODBUS设备的地址)

Float_温度_2=Float_温度_1/10

如果这个温度值只是显示不做报表,第二条可以不用,建一个变量就行了,在显示变量里面Float_温度_1/10,选一位小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