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件版本和编译问题

楼主(2022-04-27):
我用的博图15的版本,1511 1T-1  在程序完全一致的情况下提示固件版本不一致,但是软件上只有2.5版本的。

还有一个问题,每隔一段时间在程序完全一致的情况下编译下载都会出现部分程序需要覆盖下载的提示,这个是什么原因,直接点装载会不会造成数据错误。

楼主:
悬赏分不够,大家帮忙看哈

网友A:
这个问题之前用到过,只要你改了程序里面的东西,就出现这样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修改之前最好保存一下,否则改了很烦的,我至今没出现过

网友B:
可以通过gsd文件升级离线版本到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