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物位计在化工厂内应用分析

楼主(2022-04-27):
概述

化工企业解除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的化学危险品,在生产,使用,运输,储存的过程中,因某一环节上的疏于管理,就会造成化学事故。在化工厂中有许多罐体物位,液位需要测量,从安全角度和测量准确性来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安全要求越来越高,对于测量的精度要求也越来越高,传统的接触式测量技术已经很难满足这样的高要求,就必须采用更加先进的测量技术应用到行业中来。

化工厂罐体物位测量现状

在化工厂中,很多物料和产品要不是有毒有害危险品,就是易燃易爆危险品。在传统测量物位的时候大多应用差压变送器或者磁翻板液位计,此类测量技术大多是与物料直接接触,维护比较难,测量精度不高,故障率很高。为了达到安全并且准确的测量物位,雷达物位计是首选产品。

雷达物位计的工作原理

雷达物位计按照信号发射方式可分为:脉冲雷达和调频连续波雷达。脉冲雷达主要是通过发射和接受信号之间的时间差来确定距离;调频连续波雷达是发射和接受信号的频率变化来确定距离。本文介绍脉冲雷达测量物位。

脉冲雷达工作原理:雷达物位计采用发射--反射--接收的工作模式。雷达物位计的天线发射出电磁波,这些波经被测对象表面反射后,再被天线接收,电磁波从发射到接收的时间与到液面的距离成正比,关系式如下:

D=CT/2

式中 D——雷达物位计到液面的距离

        C——光速

T——电磁波运行时间

雷达物位计记录脉冲波经历的时间,而电磁波的传输速度为常数,则可算出液面到雷达天线的距离,从而知道液面的液位。

测量原理示意图

测量特点:

1. 雷达波以光速运行(300000KM/S),雷达波的运行时间差转化为物位信号,测量准确切稳定性高。

2. 不受温度和压力的影响,雷达波的运行几乎不受环境温度和压力的影响,因此雷达物位计适用于复杂的过程条件。

3. 不受被测介质特性的影响,更换被测介质的成分或更换整个介质,不会影响测量结果,不需要重新调试。

4. 服务维护简便,由于采用非接触式测量,雷达的服务和维护都非常简便。

5. 雷达液位计在真空、受压状态下都可进行测量,而且准确安全,可靠性强。可以不受任何限制,适用于各种场合。

雷达在化工厂物位测量方便的应用

在化工厂中,雷达液位计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已在以下介质罐体上成功使用雷达进行液位测量,并取得良好的效果。

液氨

氯乙烯

乙烯

苯酚

二甲苯

丙烷

液化气

石脑油

原油

汽油

柴油

甲醇

盐酸

硫酸

硝酸

碱液

乙醇

乙二醇

煤油

甲酸

乙酸

甲醛

氟化氢

甲烷

一氯甲烷

环氧乙烷

环氧丙烷

三氯乙烯

硫化氢

应用案例:雷达物位计在储罐中的应用

一般情况下温度都比较低,在零下20度左右。氯气在常温下遇水回具有强腐蚀性,在这种情况下,对仪表的要求比较高。在传统罐中一般使用磁翻板液位计进行测量,这种测量方式工作原理是磁性浮球安装在旁通管中,旁通管外安装有一排双色的磁性翻柱;浮球上升或者下降导致磁性翻柱180°的饭庄。这种测量方式优点是液位直观,缺点也非常明显,测量精度不高,安装接口多存在比较多的安全隐患,安装及维护都比较麻烦。

使用了雷达物位计测量料位,安装简单,测量精度高,可以达到毫米级别,对于安全监控和生产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结论

    物位测量在现代化工厂生产中有很多地方都需要,尤其是在化工生产线上,而一个好的物位计在生产线上是必不可少的仪表。而雷达物位计就是其中性能较为强大的一种物位计,比起其他物位计而言,雷达测量耿精确,使用更安全,安装比较方便,更为重要的是在恶劣工况条件下,雷达可以靠精确的测量可增加过程正常运行时间,并且跟被测介质没有直接的接触。雷达物位计是化工生产中很实用的一种物位测量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