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打印机问题

楼主(2022-04-27):
可以打印字符,怎么都打印不了曲线,用的是嵌入式打印机,可能是驱动不兼容,除了做一个驱动兼容,还有别的办法打印曲线吗?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打印普通字符可以,打印曲线估计难,你可以用第三方软件试一下,好像有个牛逼软件B字母开头的,之前用过打印条形码和二维码,你搜一下试一下

楼主(2022-07-18):
引用 网友A:
打印普通字符可以,打印曲线估计难,你可以用第三方软件试一下,好像有个牛逼软件B字母开头的,之前用过打印条形码和二维码,你搜一下试一下...



搞好了···这个触摸屏打曲线太难了

网友B(2023-11-28):
引用 楼主:
"请叫我王老湿"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打印普通字符可以,打印曲线估计难,你可以用第三方软件试一下,好像有个牛逼软件B字母开头的,之前用过打印条形码和二维码,你搜一下试一下.....



您好,您这个是怎么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