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回零不准

楼主(2022-04-27):
信捷plc控制绝对值伺服电机实时读取位置,回零不准。但采用开机读一次,回零没问题,请大神们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A:
信捷plc控制绝对值伺服电机实时读取位置(这时候伺服电机是否已经状态准备OK),既然开机读取回零正确,你就采用这种方式不行吗?

网友B:
   说明平时机器记录的编码器位置与实际有较大偏差(或者PLC记录的位置丢失了),所以导致开机后需要重新读取编码器位置,然后才能进行回零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平时机器记录的编码器位置与实际有较大偏差(或者PLC记录的位置丢失了),所以导致开机后需要重新读取编码器位置,然后才能进行回零运行。

数据倒是没丢,只是485通讯时间有点延时,没能同步啊,苦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