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卡1794-oe12,测量输出电流可以直接接万用表量吗

楼主(2022-04-28):
ABPLC,AO卡1794-oe12,4~20毫安电流,查回路故障,可以断开现场的线,直接接万用表量电流吗?

网友A:
测量电流原则上要串联进电路才算准确,你并联测量会有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电流原则上要串联进电路才算准确,你并联测量会有偏差



直接接万用表量,会烧通道或保险吗?

网友B(2022-05-29):
烧是应该不会烧,只是可能量不出来吧,这模块好像有断信息保护的,你一断开外部线路好像就没有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