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屏报警记录时间不更新为什么,大师指点一下

楼主(2022-04-28):
威纶屏报警记录时间不屏幕截图 2022-04-28 144641.png更新什么问题,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A:
用事件显示元件,在里面选择“触发日期”、"触发事件",你应该是选择的元件类型不对~

网友B:
是不是也要看看触摸屏的时间对不对

网友C:
元件--报警--事件登录,写报警内容。报警时候时间就会自己关联

网友D:
应该是属性没搞对,网上有例子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