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开放式程序编写流程

楼主(2022-04-28):
各位工控界大神,谁有PLC开放式程序样例,就是在触摸屏里可以编写设备的动作流程,设备动作不是固定的,是可以编写不同的动作程序,谢谢

网友A:
就是一个队列(FIFO)设计就可以了。

在触摸屏中完成一个队列,输入数据时入队列,执行时出队列。

PLC中条件判断一下就可以了

=步骤编号   执行动作X。

HAVE FUN!

网友B:
如果只是气缸之类的开关量,这个还是比较好实现的,如果加上运动控制模拟量的就较复杂一些,这种编程方式适用于一台设备面对很多工装时,客户后期还会增加工装的情况,我们就是这样给客户搞的气密设备

网友C:
Wincc Unified支持SES顺控系统,详见西门子官网

网友D:
这种应该是事先写好了多个程序。启动前选择一个然执行吧!

网友E:
程序都是有适用范围的,你说的这个其实就是把所以功能都写好了,然后配置调用顺序。就使用过的PLC来说300 400系列STL+指针最为快捷方便、效率。新来的填几个数 连Q点都找不到 程序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气缸之类的开关量,这个还是比较好实现的,如果加上运动控制模拟量的就较复杂一些,这种编程方式适用于一台设备面对很多工装时,客户后期还会增加工装的情况,我们就是这样给客户搞的气密设备...



你好,方便提供一个样例看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队列(FIFO)设计就可以了。在触摸屏中完成一个队列,输入数据时入队列,执行时出队列。PLC中条件判断一下就可以了=步骤编号   执行动作X。HAVE FUN!...



你好,方便给个案例看看吗

网友F:
我最近还真花了点时间搞了一个

开始是没思路的 我在咸鱼上花了百八十块钱买了一个  威纶屏+信捷XD5的  六轴机器人的程序研究了一下!

看了下我做了一个用信捷触摸屏(因为手头上有这个屏,主要的是这屏需要支持函数别的屏叫宏)

然后PLC用的国产的随便品牌主要是为了低成本!

我的程序可以由客户任意修改动作顺序   动作有气缸 有延时  因为设备不需要检测信号所以没加 不过加那个也没难度

还控制4轴脉冲的任意顺序  和同时动作(不是插补,简单的同时动作而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最近还真花了点时间搞了一个  开始是没思路的 我在咸鱼上花了百八十块钱买了一个  威纶屏+信捷XD5的  六轴机器人的程序研究了一下!看了下我做了一个用信捷触摸屏(因为手头上有这个屏,主要的是这屏需...



你好,可以把案例分享一下我看一下吗?或者把咸鱼的链接发给我一下,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TMAS44"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对内容: 【我最近还真花了点时间搞了一个  开始是没思路的 我在咸鱼上花了百八十块钱买了一个  威纶屏+信捷XD5的  六轴机器人的程序研究了一下!...

网友G:
PLC程序的二次封装。一般不这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