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工程师们设计问题
你把我当邓子骑?

楼主(2022-04-28):
大佬们,小弟要做一个关于啤酒发酵的设计-要用到博途,但是受限于疫情,手里没有实物只能用电脑模拟仿真,又了解到无实物不能仿真pid,那么小弟该何去何从给,往各位工程师大佬能搭把手。

网友A:
博图可以仿真PID方面指令,你要做的是疫情少上论坛,安心看西门子提供的手册。

HAVE FUN!

网友B:
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先熟悉PID手册,这个要根据实际现场进行调整的,你仿真的结果和实际现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现在就是先学会如何使用PID

网友C:
啤酒制造属于过程控制。建议用PCS7

你把我当邓子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啤酒制造属于过程控制。建议用PCS7



被限制了用tia port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