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嘉PLC的优势

楼主(2022-04-29):
功能: 可扩展,可Modbus RTU/TCP通讯,可网口编程、监控,可通过以太网与与S7-200 SMART\S7-200\S7-300\S7-1200\S7-1500通讯(使用PUT/GET指令) ,可直连WinCC、组态王、力控、KEPServer等上位机监控软件

参数: 集成1个RS485口(可做PPI协议或Modbus协议) , 1个以太网口,内部集成Modbus_ RTU、Modbus_TCP等通信协议,晶体管6DI/6DO ,10K程序空间,4K数据空间,可扩展7个模块,最多128DI/DO , 32AI/AQ , 24VDC电源,兼容西门子S7-200

优势: 可以用西门子STEP7-MicroWin 或STEP7-MicroWin SMART 编程软件,内嵌 Modbus RTU 模式(非编程),连接 Modbus 变频器、仪器仪表等,通过软件内填表方式,实现 Modbus 的通讯。

具有 6 个 DI 通道和 6 个 DO 通道(输入输出通道与主板光电隔离), 可以外接 7 个扩展模块(DI 128 路;DO 128 路;AI 32 路; AQ 32 路,扩展模块可以使用大连德嘉的 IO 模块,也可以使用西门子原装的 IO 模块,甚至还可以使用其他品牌的西门子 200 兼容型模块)。

可以使用西门子 S7-200 STEP7-MicroWin 编程软件,与西门子 S7-200 完全兼容;它可以使用 MicroWin 英文环境,即在其他语言环境下也可以在线编程、下载调试,解决了 S7-200CN 型 PLC 只能使用中文的限制。

具有 Modbus TCP,S7-200 TCP,S7-300 TCP 协议,可以与 99.9%的上位机相连接
可以实现 PLC 之间的通讯(包括 S7-200 SMART、S7-300、S7-1200、S7-1500,使用的是 S7 PUT/GET 命令)
具有自由口通讯功能,如 Modbus RTU 主站、从站,USS 变频器通讯等
适用于 C++、delphi、C#、VB 等高级语言编程通讯(使用 Modbus TCP 协议)
可以连接西门子精彩系列 SMART LINE 触摸屏(Smart 1000IE 和 Smart 700IE )
具有 PID 功能(但暂不支持参数自整定)。

带有以太网口,可以通过网口进行编程下载、上传程序,也可以在线监控调试,可以通过网口连接组态王、力控、直连 Wincc(可以不通过 PC Access)。也可以通过 PLC 上的 PPI 口进行编程、下载、上传程序,也可以通过 PPI 口连接组态王、力控、的 PLC 运行速度经过实际测量是西门子的 3 倍

网友A:
一楼,,哪里牛X吗?

楼主:
下面介绍下H05型高性能PLC I/O接线以及应用

1、I/O接线图如下:

H05型PLC外观示意图:

2、MicroWin编程软件连接设置

(1)打开MicroWin,双击[设置PG/PC接口],选择如下图驱动(网卡名.TCPIP.1),选好后点击确定

(2)在下图中双击[通信],在“远程:”框中填入该CPU的IP地址,如192.168.1.10(此IP地址要在浏览器中设置),然后点击确认

MicroWin设置完毕,现在就可以用MicroWin对大连德嘉该PLC进行编程了!

注意事项:下载项目时,一定要注意PLC的型号,如图:

楼主(2022-05-30):
Modbus 通讯(梯形图方式)
想要进行 modbus 通讯必须安装 modbus 指令库,指令库大家可以网上下载一个,这里就不提供了。
接线:本例是在两个 S7-200 CPU 的 PORT 0 口进行的 modbus 通讯,两个 CPU 的 PORT 0 口
通过 PPI 电缆进行连接(电缆的针脚连接为 3,5,8)。
这个例子能实现的功能是读取从站 40001 地址开始的 10 个字,存到主站 VB400 开始的 10 个字。
主站程序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