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伺服电机输入脉冲量过大时电机一直运转的问题

楼主(2022-04-29):
我使用的是英威腾DA-200系列的伺服电机驱动器,使用单片机通过上位机输入脉冲。当输入小于30000个脉冲时(比如10000、20000)电机能准确运转相应角度,当输入大于30000个脉冲时电机开始一直运转无法手动停止,想问一下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求解答

网友A:
那有可能你单片机大于30000就一直发送,伺服驱动器一般有脉冲监视界面,你看看如果一直收到脉冲,那就是你脉冲确实发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有可能你单片机大于30000就一直发送,伺服驱动器一般有脉冲监视界面,你看看如果一直收到脉冲,那就是你脉冲确实发送了...



王老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