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字体库下载完成后怎么用?

楼主(2022-04-29):
相信很多设计师都遇到过图纸打开后提示CAD字体未找到导致图纸中的文字无法显示或者是显示为问号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便需要下载安装缺少的CAD字体库,但安装完CAD字体库又可能会出现其他问题,如:对话框乱码、脚本无法正常运行等。那么,CAD字体库下载完成后怎么用才不会出现其他问题呢?本文就和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CAD字体库使用技巧:

一般情况下,CAD字体库下载完成后,会需要将其解压,解压完成后,可以先将其中除SHX扩展名以外的其他文件删除,只需要将缺失的字体文件复制到CAD安装目录下的【Fonts】文件夹中即可。

CAD字体库下载完成后怎么用?v

CAD字体库使用出错原因:

但总有些小伙伴为了省事,会习惯性地将所有的字体一股脑的全部复制粘贴至【Fonts】文件夹中。这样操作便会虽然方便,但却会出现其他问题,如:

1、影响CAD性能

如果将所有的字体文件全部添加到CAD支持文件搜索路径下,当需要检索字体并将这些字体加入列表时就会变慢,比较明显的是的打开文字样式ST对话框或多行文字编辑器。

CAD字体库下载完成后怎么用?

2、软件对话框乱码

网上下载的CAD字体库是非常杂乱的,其中包含的字体种类很多,不仅有SHX字体,还有可能会有TTF、TTC等其他字体。而 *.TTC和*.TTF这类字体如果拷到浩辰CAD的【FONTS】目录下便会导致CAD对话框出现乱码。如下图所示:

CAD字体库下载完成后怎么用?

3、影响脚本运行

如果其中有CAD字体名与操作系统的字体名相同时,便会导致脚本执行不正常。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小编这里就不再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