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通CAD中如何绘制不规则地热盘管?

楼主(2022-04-29):
上节CAD新手教程中小编给大家介绍了浩辰CAD暖通软件中绘制规则地热盘管的相关操作技巧,那么如果想要绘制不规则地热盘管该如何操作呢?接下来的CAD新手教程就和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浩辰CAD暖通软件中红绘制不规则地热盘管的相关操作技巧吧!

CAD中绘制异型盘管的操作步骤:

在浩辰CAD暖通软件中打开图纸文件后,依次点击【暖通空调】—【地板采暖】—【异形盘管】,即可调出【异形盘管】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暖通CAD中如何绘制不规则地热盘管?

用户可以输入盘管间距、距墙距离、倒角半径三个参数,并且均为实际尺寸;还可以选择单

线盘管或者双线盘管二种类型。

设置完成后:

命令提示:请选取第一点:

命令提示:指定下一点或<放弃>:

命令提示:指定下一点或<放弃>:

……

(依次点击不规则房间的边界线)

确定,完成不异形盘管绘制。

上述CAD新手教程中小编给大家简单介绍了浩辰CAD暖通软件中绘制不规则地热盘管的具体操作步骤,各位小伙伴在绘制暖通CAD图纸过程中如果需要绘制异型盘管的话可以参考本篇教程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