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选型

楼主(2022-04-29):
选型压力传感器时要注意哪些参数,量程大小会不会影响测量效果,测量精度怎么理解

网友A:
怎么说呢,一般使用量程6,就选10,当然制造商也是这个原则制造的。如果特殊领域比如油田注水,使用量程20,你就往40选,他们不关注精度。

网友B:
量程会影响测量精度,应为一般的产品都是满量程 的精度,www.kobold.cn,可以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