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中结构化编程定时器标签怎么用呢

楼主(2022-04-30):
你好,!请问在GX Works2中结构化编程时,对定时器的标签该怎么使用,比如我在全局标签里定义定时器“T0”的标签为“启动延时",在程序中输入定时器线圈TC0,触点TS0,当前值TN0都没问题,当我用标签输入”启动延时“或者"TC启动延时”都不可以编译都会报错,请问应该要怎么输入,谢谢

网友A:
直接在程序里调QQ图片20220501211105.png用TON指令,标准的IEC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