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驅動器報警

楼主(2022-05-02):
1,各位三菱MR-J4-10B,通電就報24.2的不良代碼,該如何維修它,謝謝!

网友A:
首先你要找说明书看看故障代码啥意思,你这个应该是接地问题,看看伺服驱动器本身是否正常接地,伺服驱动器到伺服电机之间的接地是否有效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