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什么系统

楼主(2022-05-02):
最近收了台数控开料机,4工序,制造厂家倒闭了,联系不上了,由于系统上的标志显示是制造厂家的,不知道原厂家是什么系统,操作设备还有个操作员密码,不知道,需要找到数控系统厂家问下。

网友A:
这个是厂家自己通过控制卡,用上位机自己开发的

网友B:
该不会自己公司的研发的上位机

网友C:
厂家自己开发的,看来整个控制系统需要更换

网友D:
软件发我,我帮你看看密码多少

网友E(2022-06-19):
有点像厂家自己开发的应用

网友E:
数控机床方面的,应该问国产机床方方面的高手。

网友F:
这是通过上位机开发的人机操作界面,然后连接到PLC来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