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送带视觉检测分拣NG/OK

楼主(2022-05-02):
传送带输送产品,产品经过传感器后,触发视觉检测,视觉检测结果输出结果给输送到分拣区域分拣,NG的剔除.输送带电机是伺服电机,电机输送脉冲反馈给欧姆龙PLC进行高速计数。求各路大师解答,谢谢

网友A:
都不知道你想表达上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不知道你想表达上什么?



网友B:
你是问了个寂寞啊,工艺要求都没。视检机?检测什么东西,瓶盖?皮带线速度多少,检测物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问了个寂寞啊,工艺要求都没。视检机?检测什么东西,瓶盖?皮带线速度多少,检测物间距,,,...



视觉不用管,给视觉触发信号,视觉输出NG/OK 信号就可以,皮带线速度有伺服反馈信号。我只需要欧姆龙PLC的程序。

网友C:
视觉就相当于一个判断传感器,你可以将传感器装到视觉检测位置,检测的同时采用移位指令,等待NG产品流过时,启用剔除将次品去掉即可,这个有啥难度?还采用啥高速计数器啥的,感觉整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觉就相当于一个判断传感器,你可以将传感器装到视觉检测位置,检测的同时采用移位指令,等待NG产品流过时,启用剔除将次品去掉即可,这个有啥难度?还采用啥高速计数器啥的,感觉整复杂了...



怎么判断产品流到了剔除位置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叫我王老湿"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视觉就相当于一个判断传感器,你可以将传感器装到视觉检测位置,检测的同时采用移位指令,等待NG产品流过时,启用剔除将次品去掉即可,这个有啥...



IOlink了解一下  、用电子标签。。

网友E:
编码器记录位置,在拍照的同时清零,然后根据电机运行距离判断是否到底,在根据ok ng剔除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视觉就相当于一个判断传感器,你可以将传感器装到视觉检测位置,检测的同时采用移位指令,等待NG产品流过时,启用剔除将次品去掉即可,这个有啥难度?还采用啥高速计数器啥的,感觉整复杂了...



他这里应该是相当于伺服定位,然后又没做通讯,直接高速计数输入来定位的。

逻辑上来说,应该是每次伺服判定位置到位然后传感器才判断是否有料,同时判断是否启用相机以及是否排除NG品。这样的话应该是需要分三个工位吧,检测有料,拍照和NG排除,每次伺服移位时,数据转存一下就OK

网友G:
判断,移位,剔除简单的逻辑,又是半吊子问的问题!

网友H:
判断,编码器存起来,然后到相应的地址释放,先入先出

网友I:
大概就是这样

网友J(2022-06-29):
用寄存器,然后移位指令,进行记录,移位,判断和剔除。

视觉位置安装传感器,判断到位进行触发视觉检测。

判定后将结果记录,并压入寄存器队列。

剔除位置也要安装有无传感器。用于驱动剔除动作并删除已剔除的数据。

基本上就是一个先进先出队列缓存操作,一个进,一个出,进的只管进,出的只负责出,两者互不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