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C7032Kx问题

楼主(2022-05-02):
TPC7032Kx下载总是失败,偶尔会成功一次。可以确定不是线的问题。

同样的线下载TPC7062Kx可以下载成功

网友A:
习惯用 U盘下载

网友B:
看看是不是下载线接头位置接触不良,下载时候拉扯线导致下载异常

网友C:
是不是网线接触不良导致的呢?

网友D:
U盘下载 试试

网友E:
用网线你先电脑PING一下触摸屏地址,看看是不是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