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GS的modbus采集到的数据与仪表 数据对不上

楼主(2022-05-03):
MCGS的modbus采集到的数据与仪表 数据对不上,哪位高手帮我指正哪里设置出问题?

网友A:
解码顺序改一下看看

 MCGS 设备地址要加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码顺序改一下看看   MCGS 设备地址要加1



试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大小端



大小端?

网友C:
通道数据需要处理的。数据类型是否正确 ,实数 无符号16位还是32位,,等等

网友D:
设备各个参数寄存器地址是16位的,但是有分辨率,你MCGS建立设备时就选16位无符号或者有符号,然后在上位机按分辨率线性处理就行,不用选浮点数格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备各个参数寄存器地址是16位的,但是有分辨率,你MCGS建立设备时就选16位无符号或者有符号,然后在上位机按分辨率线性处理就行,不用选浮点数格式的。...



谢谢!数据对上了,还有个问题就是仪表显示224.9的仪表显示 22496,小数点要前移怎么设置呢?

网友E:
读取上来的是整数,你肯定要进行换算的。看你这个除以100即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设备各个参数寄存器地址是16位的,但是有分辨率,你MCGS建立设备时就选16位无符号或者有符号,然后在上位机按分辨率线性处理就行,不用选浮点数...

寄存器通道里做比例转换

比如原始数据是0~4096,屏上数据范围0~409.6

然后显示的时候保留1位小数即可

很认真在回答您的问题,请采纳,谢谢。

楼主:
谢谢老师
已经搞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已经搞定了

有问题再来论坛,总有一些人在认真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F:
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读取电度表时,数据和实际差得很远

网友G(2024-08-30):
利用通道处理缩小倍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