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屏与秤走232通讯电平信号

楼主(2022-05-04):
单位设备海泰克屏 与梅特勒秤 实时显示重量 我用串口调试助手可以在电脑上实时接收到 不知道怎么做到屏幕上 求大神指导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串口调试助手可以,,那触摸屏应该也没啥问题,通信参数和通信接线不要有问题,通信格式根据电子秤说明书读写数据,收到的数据加以解析应该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