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梁抓斗门式起重机安装有哪些流程

楼主(2022-05-05):
双梁抓斗门式起重机由主梁、支腿和下横梁组成的门架、梯子平台、行走机构、起重小车、司机室、防风系统和机电设备等,设备主体钢结构现场安装采用汽车起重机吊装。

  1、施工现场噪音排放:昼间≤65dB

  夜间≤55dB

  2、固体废弃物排放:固体废弃物清理集中堆放≥80%

  固体废弃物回收利用≥30%

  3、施工现场粉尘排放:工程施工阶段,可见扬尘高度≤1.5m

  二、施工准备

  做好施工准备,可以保证施工中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减少施工中的混乱,对实现均衡施工、缩短工期,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将起到重要作用。

  1、熟悉和审查施工现场中存在的问题,在图纸会审会议中,提出并解决的所有问题。

  2、开工前应对电工、起重工等特殊工种进行安全技术培训,不合格者不得上岗。

  3、做好开工前的一切审批手续(包括合同、措施、开工报告等)

  4、建立项目经理责任制,对施工项目实施项目管理,运用系统的观点、理论和科学技术对施工项目进行计划、组织、监督、控制、协调等全过程的管理。并由项目经理在公司的支持下组建项目管理的组织机构。

  三、施工方案及方法

  ()、安装工艺流程

  轨道铺设大车行走轮组及底横梁安装门腿安装主梁安装起升机构安装电器安装调试(试吊)

  ()、安装程序

  1.安装前准备

  根据门吊安装方案准备安装工具并组织安装人员到位。其次根据现场情况准备安装用的起重机及相应的起重工具和安装人员安全措施准备,如安全带、安全帽、防滑鞋等。起重机的性能参数根据龙门吊部件尺寸及各部件的重量来选用。

  2、安装程序

  (1)、轨道铺设

  浇筑砼基础铺设钢轨,用仪器测量按照图纸所示精确定位固定,保证轨道的直线度、平行度及平整度。

  (2)、大车行走轮组及底横梁安装

  按照图纸要求,在轨道上放样四个大车行走装置中心线,用25t汽车吊安放大车行走轮组,安放时用仪器测量,使大车行走轮组中心点与轨道中心线对齐,两侧大车轮组与门腿连接法兰中心线保持同一垂直截面。用楔块临时支撑轮组,再用千斤顶调整轮组的垂直度型钢临时支撑,防止其倾倒。将底梁端头用栓联接在底梁上,再用吊车安装在大车行走轮组上。

  (3)、门腿安装

  将分解的门腿支架在地面拼装好,如果有必要,可先将两侧门腿用临时支撑固定保证其间距的位置准确,同时安装操作平台及爬梯。在每个门腿顶端拴揽风绳,揽风绳所用钢丝绳直径为16mm,每个门腿共设四道揽风绳,每侧各两道。拼装好的柔性门腿用100t汽车吊吊置底横梁上,调整好揽风绳,用10t手拉葫芦拉紧揽风绳于地锚上,拼装好的刚性门腿用100t汽车吊安装就位。

  安装就位的门腿待揽风绳拴好后,必须用仪器测量两侧门腿主支撑的垂直度,以确保横梁安装时准确对位。

  (1)主梁安装

  1、主梁吊装:

  主梁总共有6个节段,吊装时分别将构件在地面拼装,共分四次吊装。

  根据摆放好的主梁和门腿位置距离,结合图纸所标识的距离布置吊车并支撑全部支腿。吊绳采用捆扎方式(注意在主梁棱角处抱薄铁板)。主梁四只角必须用白棕绳拉揽风绳。吊止一定高度通过葫芦初步调整主梁法兰盘与门腿法兰盘的位置,再用定位销进行精确定位,穿好所有联接罗栓(10.9S)并根据设计要求拧紧。

  2、电器安装:

  根据改造后的图纸,布置电线滑线槽及安装电路。

  3、调试(试吊)

  试车前关闭总电源,按照下列检查:

  所有部件完整无缺,并无较大变形。

  各组件的安装是否符合图纸技术要求,焊接位置的检查。

  需要润滑的部件必须注入相应的润滑油料。

  起升钢丝绳与卷筒固定是否可靠,检查调整限位器和制动器。

  根据试吊要求,对门机进行空载、重载实验。

网友A(2022-12-09):
几乎在每一个室内泳池的系统或水处理设备中都可以找到泳池加热设备。虽然它有各种形状和配置,但它只是一个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