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指令,求指导!!

楼主(2022-05-05):
三菱的求和指令是sum相对信捷的同样功能的指令是什么呢?

楼主:
sum百度说是求和我没找到有懂的麻烦指导一下感谢

网友A:
找他官网看看呀

网友B:
精简加法(ADD)指令应该是你想要的

网友C:
是ADD命令,如:ADD K3 D0 D1,意思是把常数3和D0的里面的值相加,得到的值放到D1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