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通过OPC与labview通讯

楼主(2022-05-05):
3u通过opc与上位机通讯上了,但是我想在labview中写入某个软元件可以么,为什么只是可以读取某个软元件或者寄存器呢?

难道是3u不支持写入么?有没有做过的朋友呀

网友A:
只要可以读,那就肯定可以写,你写不能写X因为是输入,你如果写Y的话,Y就不能在程序中用作输出,你也可以写M寄存器试一下,可以读肯定是可以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可以读,那就肯定可以写,你写不能写X因为是输入,你如果写Y的话,Y就不能在程序中用作输出,你也可以写M寄存器试一下,可以读肯定是可以写的...



嗯,在labview中设置了访问方式,除了x,是可以写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