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哪里生产的plc?

楼主(2022-05-05):
最近单位做防护服的机子老是出现问题,就把机子上这块plc板拆下来了,但不知道这是哪里做的plc,也不知道用什么下载线,哪位老师知道告诉一声呗!

网友A:
这不是哪里产的,说不定就是在某个小作坊生产的高仿三菱,因为这种PLC价格便宜,如果只是用开关量简单控制,是可以使用的,毕竟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B:
是单片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哪里产的,说不定就是在某个小作坊生产的高仿三菱,因为这种PLC价格便宜,如果只是用开关量简单控制,是可以使用的,毕竟一分钱一分货。...



谢谢,你说得非常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不晓得不知道用什么线下载上传程序。

网友C(2022-08-01):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哪里产的,说不定就是在某个小作坊生产的高仿三菱,因为这种PLC价格便宜,如果只是用开关量简单控制,是可以使用的,毕竟一分钱一分货。...

对  这种就是基于山寨三菱出来的,也不贵5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