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两个伺服一起驱动就故障

楼主(2022-05-06):
有一个项目用的S7200 SMART输出一路脉冲控制两路伺服(脉冲口并联给两个伺服驱动器),两路伺服都是英威腾的,型号相同,是一个小车的前后轮,要求同步,速度相同,方向相同。

单个伺服运转的时候挺好,但是现在同时给两个伺服脉冲的时候,有一个伺服老是报过载报警,另一个则一切正常,单个伺服驱动的时候就不会出现问题,很奇怪,因为目前只是把加速器接上了,没有接实际负载

网友A:
楼主将脉冲信号通过并联方式给2台伺服使用本身就不靠谱,其次一台老是过载的话,你可以将另一台停止,单独测试过载那台看看会不会有问题,我也是用SMART200 PLC做过龙门(2台伺服同步),我是用脉冲1入2出控制卡,通过信号模块将脉冲和方向信号分成2路,分别给2台伺服使用,并不是采用你这种并联方式。如果老是过载,看看是否是伺服设置了力矩上限保护

网友B:
  PLC输出的脉冲电压伺服控制器需要用高速采集通道(光耦)来采集,脉冲电压信号驱动一路光耦肯定没问题,但驱动两路估计功率也不够,可靠性就降低,伺服驱动器采集到的信号要么多要么少,所以需要专门电路进行分路输出控制

网友C:
第一个,这种物理Y型接线控制很不靠谱,建议直接两个口程序内做同步,或者楼上说的,找1分2模块。

第二个,电机电流过载有很小概率是电源功率的问题,说他概率小是因为一般伺服驱动器电源功率不够的时候会先报“母线欠压/母线电压不足”(不排除有的厂家没做这个报警,毕竟不是基础报警)

第三个,橙色动力线裸露部分可以做一下屏蔽试试,两个驱动器同时输出干扰增强导致PLC输出的脉冲信号遭到干扰也不是没有可能。PLC输出的脉冲信号也可以做绞加外屏蔽,一来排除一下信号干扰原因,二来就算不是信号干扰造成的问题,也能提升一下成品工作环境抗干扰性

网友D:
一路驱动两台伺服,直接并起来用不靠谱,可以利用一台伺服的输出驱动另外一台伺服,来实现同步。

网友E:
2个输出口驱动也可以同步。

网友F:
编码器也有可能插错了

网友G(2022-07-01):
上面诸位都在讨论用一路脉冲信号带两个驱动器不可靠。这个用法确实式不可靠,但是带来问题,就是脉冲信号的传输不可靠,两个驱动器收到的脉冲指令会不一致,两个电机不同步。

如果两个电机的负载有机械上的连接,那么两个电机的不同步,会造成两个电机之间彼此较劲,直到其中一个电机过载报错,不再出力。

这个问题中两个电机的负载是小车的两个轮子,如果两个轮子之间没有履带的话,电机不同步应该是轮子打滑,不至于电机过载。

用一路脉冲带两个驱动器,具体看驱动器本身的脉冲接口是什么形式。驱动器脉冲接口只有两种,光耦接口和RS422接口。

对于光耦接口,可以直接看脉冲信号源的电器规格(输出电流),脉冲接收口电气规格(输入电流),够不够直接对比。

如果是RS422接口,可要看驱动器上脉冲接口内部有没有并接终端电阻(大概100欧姆左右,接在脉冲+和脉冲-之间)。如果没有终端电阻的,这么紧凑的机箱里,一路RS422信号源带两个标准负载是可以的(不过线接的这么乱也很可能出问题)。如果有终端电阻(这个可能性比较大),那就肯定不行了。

网友H(2023-02-22):
内部电路是三极管控制方式,电路中的电流无法支持 两个伺服驱动器 开启脉冲   所以无法正常工作     建议采用两路脉冲

网友I:
在做类似的项目,这伺服控制模式选择上应该选择速度模式呢还是位置模式呢

网友G:
这个帖子又被翻出来了,又捋了一下,两个驱动器是交流供电还是直流供电,会不会是电源不够?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在做类似的项目,这伺服控制模式选择上应该选择速度模式呢还是位置模式呢...



看你控制器、伺服的性能,没有一定之规。伺服用位置模式,控制器基本没有要求,就当单轴控制就行,两轴之间的同步性能全靠伺服性能保证。伺服用速度模式,两轴的同步性能靠控制器性能保证,调试也麻烦。

网友I(2023-07-24):
引用 网友G:
这个帖子又被翻出来了,又捋了一下,两个驱动器是交流供电还是直流供电,会不会是电源不够?...



我现在也是做类似的项目 电机功率是1.5KW *4    48V   用的电源是48 V   105AH  功率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