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指教

楼主(2022-05-06):
为什么m8013控制不了SFTL左移这个指令  一运行七个输出点同时运行。

网友A:
你这一直接通,一个扫描周期移动一次,执行过程是毫秒级别的,你肉眼能看见变化?前面触点输入应该采用沿触发指令(上升沿或者下降沿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