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两个上位机控一个西门子1200

楼主(2022-05-06):
设备原有一块昆仑通泰屏 想在做一个屏撤出去 实现远距离控制 在原有的屏幕内读取程序 下到新屏幕内 IP 也都改了 内部设置都跟原来的屏幕一样 就是插上链接不上 只有画面没有信息同步 请大神指导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没有这样使用过,不行就另外一个屏幕里面换别的寄存器试一下吧?毕竟你这个不是DCS系统分工程师站和操作员站,楼主是为了省事,但是触摸屏估计不能实现,幻想一下一个按钮操作:一个屏发命令1,一个屏发命令0,PLC根本不知道要干嘛,索性我就不执行。

网友B:
驱动链接对吗?最好重新看下驱动链接的对应信息

网友C:
检查下新触摸屏的IP地址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数据不通讯 里面的数值不动 不知道哪弄的不对。自我感觉跟PLC没通讯上

网友D:
这个是有2种方法,第一个主从屏功能,一个屏幕连接PLC,同时再通过另外的接口连接一个屏幕,例如1号屏幕通过485连接2号触摸屏,2号触摸屏通过网口连接PLC。第二种就是2个屏幕通过网线交换机都连接PLC,这个时候有2点要注意,第一个就是触摸屏的IP不能一样,要同一网段,第二个就是画面切换软件要用PLC内部同一个软件,才能保证触摸屏同步。

网友E:
PLC 允许远程对象Put/Get访问开启没  老问题了,平时多看看资料

网友F(2022-09-02):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有2种方法,第一个主从屏功能,一个屏幕连接PLC,同时再通过另外的接口连接一个屏幕,例如1号屏幕通过485连接2号触摸屏,2号触摸屏通过网口连接PLC。第二种就是2个屏幕通过网线交换机都连接PL...

就和这位大神说的一样

网友G:
屏需要设置

网友H(2022-10-06):
在硬件组态里组态下

网友I:
2个屏都连PLC

网友J(2022-11-27):
应该是有一个触摸屏里面的参数需要修改一下了,两个屏用一个数据,这应该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