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设备的功率,具体如何配置线缆、变频器或接触器、空开。

楼主(2022-05-06):
根据设备的功率,具体如何配置线缆、变频器或接触器、空开,没有看过手册,以前都是听别人说,完全靠经验来,最近想学习一下,看看标准的配置是怎样的。感谢各位,有相关的资料麻烦分享一下。

网友A:
你估计想的太多了,比如你要选啥配件元件,样本手册上都可以告诉你多大功率负载选择哪一款型号,选多了就熟记于心了,是一个经验过程,一开始你不知道怎么选,就选大不宜选小,其实大一点点功率也贵不了多少钱,但是如果你选小了,后期麻烦,选型还要考虑后期增加,留出一定的余量空间,切记选的刚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