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ES2-485通讯问题

楼主(2022-05-06):
     COM3-9600、8、N、1  RTU通讯,PLC和其他仪表例如压力传感器、水表等等485通讯都是成功的,都能读取到各自设备的参数。

     但是唯独和水质监测的设备仪器进行485通讯时读取不到数据,(他们自己的软件能读到参数)。

     和PLC的com3口接好线,他们的仪表上有显示数据的接收和发出,不过处于异常状态。水质仪表设置的通讯格式也是标准的RTU通讯,和PLC一致,就是各自站号不同而已。

     这其中有可能存在的原因有哪些呢?

1.仪表和PLC485通讯是否真的正常?

2.如果通讯正常,那么是读取寄存器的地址有问题?用modrw指令读仪表寄存器40002 ,是不是只能写入16#9c42。写10进制-40002编译后报错,如果写16进制,应该是一样的吧?

3.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呢?请多多指点!

网友A:
你通信设备多了,看看站号是否冲突,其次看看波特率等参数是否设置一样,再次就是看看你通信线接线有没有问题,虚接或者接反了

网友A:
可以看看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一下能不能读取到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通信设备多了,看看站号是否冲突,其次看看波特率等参数是否设置一样,再次就是看看你通信线接线有没有问题,虚接或者接反了...



站号都分的很清楚,没有冲突的。波特率等参数也一一对照过,都是一样的。通信线没接反,接反试过,没有数据的收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一下能不能读取到数据



串口调试助手调试的结果是这样的。仪表的地址为16。

发送:10 03 00 00 00 01

接收:10 83 02 90 f4

无论发送什么指令,修改起始地址以及数据长度,接收到的都是同样的回复。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搞不懂这个

楼主:
今天也问了台达售后,像寄存器地址为40002之类的,就直接是读取2就行。

后来发现一个问题,com3的通讯错误代码D1253始终为3-接受信息有Exception Code

告诉我这个原因可能是地址不合法,是读取仪表寄存器地址不对吗?用modrw读取的地址修改了很多遍进行尝试,比如16#0007、K0007、7、07等等,读取数据的长度也改了几次。结果都没有变化,错误代码一直为3。

仪表的参数是32位float型,参数地址就是7、9之类的,那么台达能直接读取浮点数吗?

楼主:
现在读不到参数,我都不知道是我编程的原因呢,还是仪表和台达的PLC之间是不是需要做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读不到参数,我都不知道是我编程的原因呢,还是仪表和台达的PLC之间是不是需要做什么?...



你先用串口调试助手试一下,不过通信手册要多看,错一个字差别很大

楼主:
给大家说明一下,返回的数据流,10 83 02 90 F4

10:从设备地址16

83:80+03  80:modbus协议规范里有详细说明,03读取指功能码

02:modbus异常码,指的是非法数据地址

90 F4 :应该是校验

这种为题是从设备的问题吗?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给大家说明一下,返回的数据流,10 83 02 90 F410:从设备地址1683:80+03  80:modbus协议规范里有详细说明,03读取指功能码02:modbus异常码,指的是非法数据地址9...

读40002这个寄存器,那么它的实际地址就是16进制的0001

发送命令就是01 03 00 01 00 01 ** **

其中01 03分别是从站地址和功能码

00 01是寄存器地址,对应寄存器编号为40002或者400002

00 01是预读的寄存器数量

** **是CRC校验

楼主:
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做个小结。

  1. 水质仪表厂家给的协议不明确,最终是用04功能码读取,地址1开始

  2. 用台达COM3口通讯读这款仪表参数,无论是modrd还是modrw都读不了,D1253会有错误3。换成COM2口通讯去读取数据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