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ART的运动向导AXIS_MAN的当前位置可以累计吗??

楼主(2022-05-07):
S7200 SMART的运动向导生成的AXIS_MAN子例程序,里面有这样几个输出

Error 参数包含该子例程的结果。

C_Pos 参数包含运动轴的当前位置。 根据所选的测量单位,该值是脉冲数 (DINT) 或工程单位数 (REAL)。

C_Speed 参数包含运动轴的当前速度。 根据所选的测量单位,该值是脉冲数/每秒 (DINT) 或工程单位数/每秒 (REAL)。

C_Dir 参数表示电机的当前方向.

那么如果我用M0.0调用AXIS_MAN子例程序正向移动20mm,完成后再用M0.1调用AXIS_MAN子例程序反向移动100mm,两个程序段C_POS的寄存器一个用VD10,第二个用VD20。

那么在M0.1开始的时候第二个AXIS_MAN子例程序里面的C_POS是否为20呢?(第一段移动累加到里面了),第二段结束的时候里面的C_POS是否应该为-80 (两段位移累计)呢?

网友A:
首先AXIS_MAN只是点动JOG指令,不具备精准定位功能,AXIS_GOTO或者AXIS_RUN才具备定位功能,而且里面有区分相对定位和绝对定位功能,只不过绝对定位功能需要配合回零功能一起使用,设备上电初期使用绝对定位前必须提前回零。具体你看手册就一目了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