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ART控制伺服出现固定百分比误差

楼主(2022-05-07):
S7200 SMART通过运动向导输出一路脉冲控制两路伺服(脉冲口并联给两个伺服驱动器),用GOTO指令,让伺服电机驱动一个减速比51.3的减速机,最终给一个驱动轮,目前检查不论是让电机转100圈、500圈,用PLC发出指令数和伺服接受的指令数相比,都会有0.7%左右的误差,把另一个伺服断开仍然有相同的误差。

请问这个怎么造成的,如何消除

网友A:
首先你这种硬件接线就不提供,本身脉冲输出口提供的电流就很小,你现在还一分为二,其次是计算过程中尽量避免出现除不尽小数的情况

网友B:
硬件上你可以测试下单个伺服是否有误差,如果有那就是减速比不对,一般减速比51.3的这种情况绝对绝对有精确齿轮比,这个是约等于减速比,需要找厂家提供

网友C:
……51.3其实是154/3啊,你用51.3相当于每154少0.1。0.1/154误差不就是0.649%的误差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C:
……51.3其实是154/3啊,你用51.3相当于每154少0.1。0.1/154误差不就是0.649%的误差嘛...



不过楼上说的对,154/3也未必是准确值,跟厂商联系下问清楚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