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R configurator2的问题!

楼主(2022-05-08):
三菱FX3U控制MR-JE-10A伺服放大器,在MR configurator2输入输出监视显示中,开启son后,全部变灰色了,但伺服电机发脉冲可以正常运转,EM2 LSP LSN都是正常,RD在开启son后也有信号输出,不知道什么原因变灰色的,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二,本人是菜鸟刚接触伺服,谢谢!下图是开启son前后的显示图!微信图片_20220508003103.jpg

网友A:
如果伺服提供IO端口SON了,调试软件是无法控制伺服的,这时候只能由PLC发送脉冲控制,防止你调试软件和PLC脉冲同时控制,伺服不知道听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伺服提供IO端口SON了,调试软件是无法控制伺服的,这时候只能由PLC发送脉冲控制,防止你调试软件和PLC脉冲同时控制,伺服不知道听谁的...



具体要怎么操作可以用调试软件控制伺服或者说在SON开启后,调试软件输入输出监视显示不变灰色?麻烦王老师再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伺服提供IO端口SON了,调试软件是无法控制伺服的,这时候只能由PLC发送脉冲控制,防止你调试软件和PLC脉冲同时控制,伺服不知道听谁的...



问题解决了,换了电脑的另一个USB接口就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叫我王老湿"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如果伺服提供IO端口SON了,调试软件是无法控制伺服的,这时候只能由PLC发送脉冲控制,防止你调试软件和PLC脉冲同时控制,伺服不知道听...



没有连接上伺服驱动器

网友C:
学习学习下,涨见识了

楼主:
各位大神!结贴怎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