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RIUS接触器

楼主(2022-05-08):
西门子接触器上的J013*E02* ;N207*E02 代表什么意思?它们能相互代替使用吗?底下的订货号是一样的3RT60 23-1AN20。求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A:
看不出差别,既然控制电压一样,应该可以互换

网友B:
这个标注还真没注意,是不是生产批号啊?

网友C:
最主要是参数就是线圈电压和触电负载电流容量

网友D:
可能是生产日期或编号,这个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