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恢复出厂设置求助

楼主(2022-05-08):
手上有个闲置s7200是一台淘汰下设备拆下的,大佬加密禁止上传和下载。现在想利用这个PLC,写入程序要密码,不知道如何恢复出厂设置。前来论坛求助大神。

网友A:
1、使用记事本创建一个只包含一行 RESET_TO_FACTORY的简单文本文件,并将该文本文件的文件名修改为 S7_JOB.S7S,即可制作完成恢复出厂设置文件。使用普通读卡器将恢复出厂设置文件拷贝到一个空的 Micro SD 卡中。注意文本文件的默认文件名后缀为“.txt”必须被修改成.S7S。

2、CPU 断电状态下插入 Micro SD 卡,给 CPU 上电,CPU 会自动识别存储卡为恢复出厂设置卡并且自动恢复 CPU 出厂设置。恢复出厂设置过程中,RUN 指示灯和 STOP 指示灯以 2 HZ 的频率交替点亮。

3、当 CPU 只有 STOP 灯开始闪烁,表示恢复出厂设置操作成功,从 CPU 上取下存储卡。

网友A:
还有一种方式:模式开关打到STOP,搜索所有比特率,如仍然不行,则可能是187.5K波特率,然后清空PL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使用记事本创建一个只包含一行 RESET_TO_FACTORY的简单文本文件,并将该文本文件的文件名修改为 S7_JOB.S7S,即可制作完成恢复出厂设置文件。使用普通读卡器将恢复出厂设置文件拷贝...

版主分清楚S7_200和S7_200 Smart 的区别了吗?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请叫我王老湿"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内容: 1、使用记事本创建一个只包含一行 RESET_TO_FACTORY的简单文本文件,并将该文本文件的文件名修改为 S7_JOB.S7S,...



是smart,有大神给<此处内容被屏蔽>软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方式:模式开关打到STOP,搜索所有比特率,如仍然不行,则可能是187.5K波特率,然后清空PLC...



感谢分享,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使用记事本创建一个只包含一行 RESET_TO_FACTORY的简单文本文件,并将该文本文件的文件名修改为 S7_JOB.S7S,即可制作完成恢复出厂设置文件。使用普通读卡器将恢复出厂设置文件拷贝...



这个是官网的办法,谢谢您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参照下文操作:https://wenku.baidu.com/view/36223c58905f804d2b160b4e767f5acfa0c78300.htmlHAVE FUN!...



很详细,谢谢!

网友C:
软件恢复出厂设置;破密找专业人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恢复出厂设置;破密找专业人士



已破<此处内容被屏蔽>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