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Modbus RTU转Profinet设备

楼主(2022-05-10):
现有6台Modbus RTU设备需要和S7-200SMART PLC进行通讯,计划使用ModbusRTU转Profinet设备作为中间的协议转换。请问各位工程师有没有用过性能稳定,价格合适的国产通讯设备。

网友A:
200 Smart从固件版本2.5以后都支持P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0 Smart从固件版本2.5以后都支持PN



他估计是第三方设备只支持MUDBUS RTU,其实都一样的,直接用MODBUS RTU不行吗?干嘛非要转

网友C:
这里有个案例,应该能解决问题: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article/details/124242478

楼主:
引用 网友B:
"yang20908"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200 Smart从固件版本2.5以后都支持PN】进行回复:        ---------------------------...



是的,Modbus做起来太麻烦,想简单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有个案例,应该能解决问题:https://blog.csdn.net/AutoCtrl/article/details/124242478...



是想要一个推荐的品牌,谢谢

网友D:
淘宝搜华杰智控,专门做PN转modbus-RTU模块,我在项目上用了好几个了,不需要编程就可以通讯。

网友D: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7.31971bdaaiFE4f&id=617144155635&ns=1&abbucket=7#detail

网友E:
我感觉转换的成本要比你走Modbus编程的成本要高很多了吧,6个从站,编程量应该不是很大,至于说转换设备,某宝上应该很多。

网友F:
涨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转换的成本要比你走Modbus编程的成本要高很多了吧,6个从站,编程量应该不是很大,至于说转换设备,某宝上应该很多。...



这个设备是客户买,不用的话,我就要多花一些时间成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