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 静电消除器引起的强烈信号干扰

楼主(2022-05-10):
                                                                静电消除器引起的强烈信号干扰

    一次卡管(在静电消除器电极附近)清理后,电柜内4台伺服驱动器MR-JE-40A上电就显示脉冲信号一直累积,有2只还累积特别快,执行伺服复位后,有2只累积信号微小增加(伺服电机停止),另2只电机伺服脉冲明显累加,不一会就电机缓慢运行到极限位置然后过载(程序通过限位位置来控制脉冲输出保证不过限,好像是错误的,应该用伺服的DI两个极限信号来防止伺服电机过限,本设备限位信号直接短接了伺服驱动器限位DI)。现场维修人员开始更换FX2N-1PG脉冲输出模块,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问题依旧。经测量FX2N-1PG脉冲信号没输出,但只要FP信号接到该脉冲模块上,最后一个伺服电机就一直较快运动;有时拆掉该FP信号线,伺服电机也在运动只是更慢一些。联系设备厂商监视了程序及伺服参数,认为可能是干扰,没说是哪里受干扰,我们判定应该是CN1控制线受干扰,但附件就几个伺服,1个伺服电机,1个小台达变频器已断电,1个24VDC开端电源和静电消除器主机在柜底板中间,然后就是信号线;我们把伺服驱动器CN1控制线检查了一下,没有破损,可能屏蔽层与CN1接头可靠性不高(因为是压上的),所以在另一端剥除屏蔽层,刚开始把2只另端屏蔽层一起连接到机器接地端且把CN1控制线放在线槽外面,发现复位后两电机爬行更快了,改为单独接地;另外根据网上搜索信息认为三菱伺服出现这类爬行现象可能是供电电源,伺服电机电缆,伺服驱动器问题引起,就把所有供电电源线端子紧固一遍,再上电发现只有最好一个伺服电机上电还在爬行,复位后这个伺服电机还在慢慢爬,把FP信号线拆掉就不爬了;然后我们把FP信号线绕几圈在磁环上,但磁环放在线槽,干扰还在伺服还在爬行,但把伺服放在控制柜外一定距离,干扰消失,伺服电机就不爬行了。

    按照我排列故障排查表,还剩下伺服电机电源线,24VDC开关电源(据说已换过),静电消除器没排查(据操作工认为静电消除器是独立工作,应该不影响机器运行),暂时把静电消除器主机电源拔掉,重新上电,发现所有伺服电机上电不自己爬行了,然后 把FP信号线磁环也拆了,最后伺服电机也不爬行了。说明应该是静电消除器主机引起的干扰,经查资料静电消除器正电极上是4KV高压,负电极应该接地,主机接地正常,估计是卡管清理是把负电极接地线拉伸引起接地不良(外观看看线还是好的),导致大量负离子积聚在机器外壳上引起干扰,通过机器外壳接地消除过慢引起。由于静电消除器暂时不用,直接被关掉也能生产,有待后续检查静电消除器电极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