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一个简单的SCL,液体混合

楼主(2022-05-10):
//启动程序

"R_TRIG_DB"(CLK:=#启动按钮);

IF"R_TRIG_DB".Q THEN

    "当前步" := 1;

END_IF;

IF #停止按钮 THEN

    "当前步" := 0;

    #YV1 := 0;

    #YV2 := 0;

    #YV3 := 0;

    #YV4 := 0;

    #搅拌电机 := 0;

    "当前步" := 0;

    "计时" := 0;

END_IF;

"IEC_Timer_0_DB".TON(IN:="计时",

                     PT:=T#3S);

"IEC_Timer_0_DB_1".TON(IN:="当前步"=5,

                       PT:=T#3S);

CASE "当前步" OF

    1:  //液体到达SQ4时等待3秒后关闭YV4

        #YV4 := 1;

        IF NOT #SQ4 THEN

            "计时" := 1;

            ;

        END_IF;

        IF "IEC_Timer_0_DB".Q AND NOT #SQ4 THEN

            #YV4 := 0;

            "当前步" := 2;

            ;

        END_IF;

    2: //开启YV1当达到SQ3时关闭YV1

        #YV1 := 1;

        IF #SQ3 THEN

            #YV1 := 0;

            "当前步":=3

            ;

        END_IF;

    3:

        //开启YV2当达到SQ2时关闭YV2

        #YV2 := 1;

        IF #SQ2 THEN

            #YV2 := 0;

            "当前步" := 4

            ;

        END_IF;

    4:

        //开启YV3当达到SQ1时关闭YV3

        #YV3 := 1;

        IF #SQ3 THEN

            #YV3 := 0;

            "当前步" := 5

            ;

        END_IF;

    5:

        //开启搅拌机3S后关闭

        #搅拌电机 := 1;

        IF "IEC_Timer_0_DB_1".Q THEN

            #搅拌电机 := 0;

            "当前步" := 1

            ;

        END_IF;

    ELSE  // Statement section ELSE

        ;

END_CASE;

网友A:
虽然对于布尔变量来说,赋予0和FALSE的效果一样的,但是还是应该写FALSE,这样可以很方便的看出这是一个布尔量而不是一个整型数据。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对于布尔变量来说,赋予0和FALSE的效果一样的,但是还是应该写FALSE,这样可以很方便的看出这是一个布尔量而不是一个整型数据。HAVE FUN!...



BOOL也是整数的一个位,所以这要写更直观

网友B:
SCL语言对于顺控很实用!

网友C:
王老师,厉害

世事如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