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组态王显示问题

楼主(2022-05-10):
6933502c7ab0b35b8cd29a69171da0e.jpg我在应用组态王时,软件读取运行时间时显示不对,实际运行时间是27000H ,但我读出来是7000H,请问各位大神这个应该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建立这个变量时的数据格式是什么?数据范围呢?

网友B:
   看起来你好像只读到低16位,高16位没读到,如果地址一样,类型选长整型,或双字应该能读全

网友C:
有两个原因:1是你控件长度不够显示全部;2是数据存储器过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立这个变量时的数据格式是什么?数据范围呢?



I/O实数,数据类型为short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两个原因:1是你控件长度不够显示全部;2是数据存储器过小



显示控件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立这个变量时的数据格式是什么?数据范围呢?



I/O实数,数据类型为short   最大值为0-1000000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建立这个变量时的数据格式是什么?数据范围呢?】进行回复:        -----------------------------------...

既然选择I/O实数,那么数据类型就应该选择float啊,这样才匹配的。

网友D(2022-10-06):
数据长度不对,选3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