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panel中的“自动优化网络”功能

楼主(2022-05-10):
        本人在B站看了枕霞梦龙老师的学习视频--《EPLAN漫谈8 基于网络的布线》,由于刚好我也在需求布线优化功能,于是花一下午时间研究了Eplan Propanel软件中的自动优化网络功能,该功能非常特别,针对性很好,具体的功能及应用详见软件帮助文件和B站里老师的视频,这里不赘述。在更改网络连接这一块儿有三个方法,分别是自动优化网络、手动优化网络和手动修改网络定义点属性里面的网络连接,我先尝试的是自动优化网络和手动修改网络定义点属性里面的网络连接(简称手动修改网络连接吧)。

     先说一下为啥我需要这个功能吧,1、比方说有两页原理图,第一页里有继电器K1和K3,第二页有继电器K2和K4,页之间使用中断点来传递连接,但是在实际安装的时候我可能是K1、K2、K3、K4从左到右排成一排的顺序来安装,所以我希望接线的时候并线是K1--K2--K3--K4的顺序来并,但是咱们的原理图里画的是先K1和K3并,K2和K4并,然后K3和K2并。原理图和实际接线就矛盾了;2、在原理图中,电源模块可能画在前边,出来直接接K1了,但是在箱柜里布置元件的时候,可能电源离K4近,所以我希望线路最短,K4接电源,然后并线至K1。原理图和实际接线也矛盾了。于是需要“优化网络”。

(一)自动优化网络

上图为帮助文件里该命令的截图

上图为自动优化网络功能执行的满足条件,大家注意不满足是不能执行的。

上图为自动优化网络命令弹出窗口

上图为执行命令后的预览界面

      使用时发现有几点需要注意的事项:

        1、不满足条件,是不执行优化的,我的图纸中某网络上某个连接点有3个连接,然后这个网络就不会被执行优化;

        2、参照帮助文件,自动优化时,网络的所有连接收到第一个连接的属性(诸如功能定义)。固定连接(跳线、直接连接、内部连接)将保留且无法优化。这一点很坑啊,老铁们,也就是说同一网络里连接的属性得是一样的。

        3、如果某一个设备连接点排列样式中,允许最大连接数量和线径有设置,优化时将不遵循,依然按照一个网络内线路总长度最短来优化。这个就好尴尬;

上图为设备3U2的连接点排列样式设置,我设置的最大连接数量为1。

        上图为优化预览对话框,我们可以看到第2行,新建连接的直径、颜色与第一行保持一致;最后两行在设备3U2的2.1连接点出现了两个连接,然而我在该设备连接点排列样式中设置了连接数量为1。

(二)手动修改网络连接

        手动修改网络定义点属性里面的网络连接方法,我也尝试了,效果和自动相比完全是两码事儿,并且网络连接复杂时,手动更改网络很麻烦,不易操作和实现。主要有以下状况:

        1、更改后的所有连接的属性信息如线径、颜色,读取项目设置--连接--属性中的线径、颜色。

        2、修改网络连接后,修改后的连接没有对应的部件,在连接导航器里凭空多了连接,也就是原来的连接存在(原理图没变啊当然存在)修改后的连接也存在,布线时按照原有连接布线,但是在连接导航器--3D安装布局里,原有连接和更改网络后的连接都有布线长度,整个一个乱套了。。。。。下面截图为修改网络连接时的截图。

上图为连接导航器--多线的截图。

上图为项目设置--连接--属性对话框。我设置的线径为1,5平方,颜色BK。

上图为生成三维布线后,连接导航器--3D安装布局截图,可以看到所有连接都有长度。

上图为生成布线的截图。实际布线不是按照修改的网络连接来生成的,仍为原连接。

        结论,自动优化网络功能很好,但是使用需谨慎,手动修改网络连接的方法压根没法用。当然,这只是我尝试的结果,未必全对,欢迎大家讨论和学习。在三维布线时,网络优化的问题应该都要面对,尽管这个不是啥致命问题。

网友A:
不错。。;李工的视频还是很不错的。尤其是漫谈这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李工的视频还是很不错的。尤其是漫谈这项目



是啊,要不然我压根不会去研究这功能。但是呢,却发现达不到我的目的。发个帖子,看有没有人也在尝试解决这一类问题吧

网友B:
很不错的项目案例,学习了,谢谢楼主热情分享

网友C(2023-07-12):
其实,生成3D布局很麻烦,尤其是带有连接点排列样式的。

我们在柜子里放置元器件时一般是按标识字母放置的,如果eplan开发一个根据标识字母自动确定连接就好了。例如,KA1、KA2、KA3、KA4不管原理图里怎么画,执行优化后就按KA1-KA2-KA3-KA4连接,再结合手动局部调整,一般情况下也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生成3D布局很麻烦,尤其是带有连接点排列样式的。我们在柜子里放置元器件时一般是按标识字母放置的,如果eplan开发一个根据标识字母自动确定连接就好了。例如,KA1、KA2、KA3、KA4不管原理...



有个问题:手动改了,就和原理图不符了,所以也不行。软件本身的手动优化网络应该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不过这个问题倒是不严重,能接受。

网友D(2023-09-17):
2013最新整理eplan部件库

每个品牌系列都是可以单独导入的,需要用时才导入以免太大被卡死现象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714364562044

网友D(2024-01-01):
eplan部件库,全网最全最新整理(型号全部都分类很清晰,全部都是由本来精心整理)

介绍:每个品牌系列都是可以单独导入的,需要用时才导入以免太大被卡死现象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714364562044

西门子博途标准模板程序,都是干货懂的来

1、S7-1200/1500工程常用FB块与FC块学习程序整理封装好的块,功能块合集版,让你快速调用实现功能,节约时间,少走弯路

2、单台块内可设间歇时间,一用一备块内有故障自动切换、时间比较最短先启、设定时间自动互切等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w4002-24706589253.21.13c164e5B4gJ6R&id=759671960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