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点呼叫小车,带记忆功能的

楼主(2022-05-10):
要求1.五点随意呼叫

        2.带记忆功能

         3.我输入45123 他会自动到各个点位等待5秒后再移动到下一个个点位 ,这个顺序随意设置

         4.转换条件自己按照情况进行添加

各位大佬帮帮忙,我编了好几天都没编出爱

网友A:
五个点,4+3+2+1十种+反方向,正反共二十个行程,编好每个距离的行程,再编个顺序调用的,再写个配方存储,每次走完后把数据存进去,写个十组就行了

网友B:
这个有啥难的吗?首先小车在哪个位置(可以通过现场传感器或者编码器位置得到反馈),其次是任意输入位置编码小车根据这个编码顺序运行小车,这个也不难,其实就是个运行先后顺序而已,你可以把顺序1,2,3,4,5看作一个个位置代号,不要看成序号,然后用5个寄存器分别记忆这5个指令,D0(位置1),D1(位置2),D2(位置3),D3(位置4),D4(位置5)分别对应,比如收到45123指令,对应D0,D1,D2,D3,D4分别为3,4,5,1,2(表示执行顺序),然后就分别执行小车运行顺序,先首先执行去位置4,然后再去位置5,然后再反向去位置1,然后再正向运行去位置2,最后执行去位置3,期间要用比较法去处理执行位置先后

网友C:
这个在我的帖子里面有,你自己看一下吧,就是先后顺序的处理,可以转化为出入库的方式~

http://bbs***/archive.aspx?id=491079

网友D:
用绝对定位    给目标值和速度   然后执行    执行完成给下一个目标值和速度

网友E(2022-08-24):
引用 网友C:
这个在我的帖子里面有,你自己看一下吧,就是先后顺序的处理,可以转化为出入库的方式~http://bbs***/archive.aspx?id=491079...



有注释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