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T轴末端法兰盘装个气动夹爪,有教程吗?

楼主(2022-05-10):
安川机器人T轴末端法兰盘装个气动夹爪,YRC1000控制柜软、硬件该如何配置?有没有这方面教程?

网友A:
这个没啥啊,你可以用PLC的IO进行控制,也可以用机器人控制柜IO进行控制(在机器人程序加入逻辑),我一般都在PLC端控制,修改啥的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