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我刚接触PLC没多久

楼主(2022-05-10):
各位大神我刚接触PLC没多久 有没有中文版的plc编程软件 邮箱 lyd741316275@126.com

网友A:
软件语言可以选择中文版,如果你是S7200的编程软件:工具-选项-常规-语言:选择简体中文,确定即可,关闭软件重新打开就是中文,安装软件第一次默认为英文,一般都变成中文,看着舒服

网友B:
安装的时候选择中文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