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Z脉冲检测问题

楼主(2022-05-11):
请教大家:用台达PLC(DVP40EH00T3)检测东菱伺服驱动器(EPS-HB075121-2000,电机型号90GNA-08DB1AKS)输出的Z脉冲信号,当电机低速运转时可以检测到,转速高点计数就出错,高于300时基本上检测不到z脉冲了,怎么才能做到高速也能检测到呢?

网友A:
有个滤波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滤波时间



这个应该在哪里设呢?

网友B:
脉冲采集频率不够宽,只能采集速度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