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改造:西门子老200如何接Smart V3触摸屏

楼主(2022-05-11):
客户手里面有一台西门子老200cpu,本身自带的PPI口均被占用了,背部扩展槽位还有位置。
他想将接一台smart line触摸屏,但是老200本身是不带网口的,无法通过网线来连接smart line触摸屏。

那么如何实现这种老项目的改造呢?

大连德嘉针对这些老项目改造,提供多种解决方案。

上述案例,客户可以选择大连德嘉的PPI扩展模块,改产品通过背部总线与S7-200连接(需占用一个扩展槽位),可以扩展出来一个PPI口。扩充出来的这个PPI口的协议是与S7-200PLC出厂缺省设置一样,都是PPI 从站模式(即点到点接口协议),可以连接西门子Smart700/1000触摸屏,也可以连接昆仑通态,步科,威伦等众多国内主流品牌的触摸屏,还可以连接西门子USB-PPI、RS232-PPI编程电缆进行在线编程(上传/下载)或实时监控。

楼主:
PPI扩展模块的PPI口地址是2 (是固定不变的)

PPI扩展模块的PPI口的协议是与S7-200PLC出厂缺省设置一样,都是PPI从站模式(即点到点接口协议)。

可以连接西门子smart700/1000触摸屏,也可以连接昆仑通态,步科,威伦等众多国内品牌触摸屏,还可以连接西门子USB-PPI、RS232-PPI编程电缆进行在线编程(上传/下载)或实时监控。

PPI扩展模块的PPI口的波特率为187.5K 、19200 、9600。

注:该设置是由模块下边的端子短接来完成的。设置好波特率之后需要重新上电,上电自检9秒之后才会进入工作状态

1)如果不短接(即不做任何设置) 波特率为187.5K。
2)将左下排第二端子与左下排第三端子用导线短接,波特率为9600。
3)将左下排第二端子与左下排第四端子用导线短接,波特率为19200。
4)PPI扩展模块需要外接24V供电:上排右起第2个端子接24V正,上排右起第3个端子接24V地。

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