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们,帮忙看看

楼主(2022-05-11):
这个是怎么个事,要怎么解决?谢谢大哥们

网友A:
很明显通信异常了,之前是可以通信吗?看看通信线有没有松动或者虚接,或者设备重新上电看看通信能不能恢复

网友B:
连线打开看看断没断,原来使用正常

端口坏的偶尔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通信异常了,之前是可以通信吗?看看通信线有没有松动或者虚接,或者设备重新上电看看通信能不能恢复...



谢谢大哥,这是用的以前的设备,应该是哪里坏了,我大概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线打开看看断没断,原来使用正常端口坏的偶尔也有。



谢谢大哥,这是用的以前的设备,应该是哪里坏了,我大概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