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p怎么多个比较

楼主(2022-05-11):
信捷cmp指令怎么做到跟三菱cpm k0 k2y0 m10这样 y0-y7跟m10 比较 信捷不能这样  我暂时没有找到怎么输入有会的能来指导一下吗

楼主:
怎么 把三菱cmp k0 k2y0 m10这个指令改成信捷的指令  这个指令意思我明白但是找不到替代的指令

网友A:
没关系啊,拆分成一个一个步骤。用其他语言代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关系啊,拆分成一个一个步骤。用其他语言代替吧。



怎么做呢

网友B:
分别用Y0-Y7跟M0比较,有些指令是不同品牌厂家特有的,但是都可以用别的指令去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别用Y0-Y7跟M0比较,有些指令是不同品牌厂家特有的,但是都可以用别的指令去替换...



00000.PNG但是字元件操作数里面好像没有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