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DVP系列读取64位数据问题

楼主(2022-05-11):
台达plc  DVP-ES2系列通过modubs通讯读取伺服64位数据 但是 此系列plc没有64位类型数据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A:
看看能不能分几个寄存器去储存,储存到相邻的寄存器

网友B:
可以转为32位,可以参考我发的这个帖子:
http://bbs.gongkong.com/d/202111/873902/873902_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能不能分几个寄存器去储存,储存到相邻的寄存器



可以分几个寄存器 但是要对64位数(编码器的脉冲数)据进行计算处理 可能是正可能是负,这个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转为32位,可以参考我发的这个帖子:http://bbs.gongkong.com/d/202111/873902/873902_1.shtml...



我的是64位有符号位整数 ,没法放到32位  ,数据可能大于32位

网友A(2022-07-12):
引用 楼主:
"请叫我王老湿"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看看能不能分几个寄存器去储存,储存到相邻的寄存器】进行回复:        ------------------------------...



最高位地址一般是符号位,0表示正数,1表示负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