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继电器怎么使用

楼主(2022-05-12):
想问下,功率继电器是什么作用呢,看百度理解不了,网上也没有找到相应的解释和资料。就拿欧姆龙的G7L-1A-BUB这个型号来说,他是什么作用呢,有什么实际应用?我看公司有台加热器里面的零线回路里用了它。但是不理解实际用途。

有没有老师能给解答下呢?非常感谢!

网友A:
在额定电压的50%以下即使发生瞬间电压下降,也不会导致接点震颤。
用1个线圈可以覆盖AC100V系列的AC100~120V 50/60Hz及
 AC200V系列的AC200~240V 50/60Hz,实现了宽范围线圈。
高容量,且对感性负载有效。

网友B:
      功率继电器一般用来检测短路功率流向,定义短路功率由母线流向线路为正方向,就可以利用线路两端功率方向继电器判断区内或区外故障,如用于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作为零序电流保护的方向元件。

网友C:
一般用于中性点直接接地xi tong,作为零序电流保护的方向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额定电压的50%以下即使发生瞬间电压下降,也不会导致接点震颤。用1个线圈可以覆盖AC100V系列的AC100~120V 50/60Hz及 AC200V系列的AC200~240V 50/60Hz,实现...



这就是百度看到的,看不懂啊。

我这加热器是有一个温度开关接到了这个功率继电器的线圈,然后触点串在了加热棒电源的零线线路里面了,也就是说温度超限后,这个功率继电器会切断零线?加热棒的火线是由温控器控制的固态继电器控制的。

就是不太理解这个功率继电器放在这里有什么作用,单纯的要切断零线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继电器一般用来检测短路功率流向,定义短路功率由母线流向线路为正方向,就可以利用线路两端功率方向继电器判断区内或区外故障,如用于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作为零序电流保护的方向元件。...



我这加热器是有一个温度开关接到了这个功率继电器的线圈,然后触点串在了加热棒电源的零线线路里面了,也就是说温度超限后,这个功率继电器会切断零线?加热棒的火线是由温控器控制的固态继电器控制的。

就是不太理解这个功率继电器放在这里有什么作用,单纯的要切断零线嘛?

看了您说的,感觉是不是和零线有什么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叫我王老湿"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在额定电压的50%以下即使发生瞬间电压下降,也不会导致接点震颤。用1个线圈可以覆盖AC100V系列的AC100~120V 50/60Hz...



这是欧姆龙功率继电器手册上解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dog"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请叫我王老湿"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在额定电压的50%以下即使发生瞬间电压下降,也不会导致接点震颤。用1个线圈...



也就是说它就是线圈宽压的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