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plc如何做出温湿度检测程序

楼主(2022-05-12):
西门子300plc的温度检测程序应该怎么写,怎么转换温湿度模拟量

网友A:
首先要找到模拟量通道,设置好你模拟量输入信号类型

这时候你可以直接读取对应输入地址整数数据,根据工程换算工时转换为对应的工程量。

网友B:
y=kx+b  做运算

或者用FC之类的

网友C(2022-07-29):
这种类型的就可以转化,如果是SCL语言的话可以类似如下:

SCALE_X(MIN := 0, VALUE := (NORM_X(MIN := 0.0, VALUE := "频率输入6", MAX := 50.0)), MAX := 27648)

网友D(2024-10-17):
湿度算法相当复杂,网上搜索的基本都是正推,逆推的时候就没办法了,

网友E:
要么自己写一个功能块,要不直接调用自带的功能块,填上相关的参数即可